[技术问答] HK32f103cbt6 ADC 问题

楼主(2021-04-15):
您好,我现在用航顺的HK32f103cbt6遇到了ADC不能用的情况,卡在了校准这里,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 在stm32上面是正常使用的,代码如下

#include "power-adc.h"

#define USED_ADC1 ADC1
#define USED_ADC_RCC RCC_APB2Periph_ADC1
#define USED_ADC_GPIO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SED_ADC_PORT GPIOA
#define USED_ADC_PIN  GPIO_Pin_4
#define USED_ADC_CHANNEL ADC_Channel_4

float voltage;
//ADC时钟开启
void ADC_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USED_ADC_GPIO_RCC | USED_ADC_RCC,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ADC GPIO设置
void AD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ED_ADC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USED_ADC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ADC 设置
void ADC_Config(ADC_TypeDef* ADCx,uint8_t ADC_Channel)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x);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x,&ADC_InitStructure);
    DELAY_SOME(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x, ADC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DELAY_SOME(10);
    ADC_Cmd(ADCx, ENABLE);
    DELAY_SOME(10);

    ADC_ResetCalibration(ADCx);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x));
    DELAY_SOME(10);
    ADC_StartCalibration(ADCx);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

}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
{
    //ADC时钟开启
    ADC_RCC_Configuration();
    //ADC GPIO设置
    ADC_GPIO_Config();

    //ADC 设置
    ADC_Config(USED_ADC1,USED_ADC_CHANNEL);
}

//获取ADC的值
void get_ADC_Value()
{
    ADC_ClearFlag(USED_ADC1,ADC_FLAG_EO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USED_ADC1, ENABLE);//开启ADC
    DELAY_SOME(10);
    while(RESET == ADC_GetFlagStatus(USED_ADC1,ADC_FLAG_EOC));
    voltage = 3.3*ADC_GetConversionValue(USED_ADC1)/4096;
    ADC_ClearFlag(USED_ADC1,ADC_FLAG_EO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USED_ADC1, DISABLE);//关闭ADC

}

网友A:
你参考一下我们的103的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我们的103的应用笔记

你好,应用手册看过了,ADC相关的没有对应的解决方法,还请帮忙看下代码,麻烦了!多谢!

网友B:
航顺不一定有这步操作哦,建议看下官方代码。

网友C:
先确认航顺有没有校验这个过程

网友D:
直接DMA用的adc最安全。

网友E:
参照一下官方代码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请教下,航顺的官方代码或者例程,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航顺有没有校验这个过程

看了,是有校验的步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