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SPI接口映射

楼主(2021-04-15):
我用到了SPI0接口映射
SPI0:  PA12/PA13/PA14/PA15 -> PB12/PB13/PB14/PB15
GPIOPinRemap()除了用这个函数,还需要其他处理吗。
我的代码如下:
  GPIOB_SetBits( ICM_CS_Pin|ICM_SCK_Pin|ICM_MOSI_Pin );
  GPIOB_ModeCfg(ICM_CS_Pin|ICM_SCK_Pin|ICM_MOSI_Pin, GPIO_ModeOut_PP_5mA);
        GPIOPinRemap(ENABLE,RB_PIN_SPI0);
        GPIOB_ModeCfg(ICM_INT1_Pin | ICM_INT2_Pin,GPIO_ModeOut_PP_5mA);

  SPI0_MasterDefInit();
  SPI0_CLKCfg(4);
  SPI0_DataMode(Mode0_HighBitINFront);//高位在前  GPIOB_ResetBits( ICM_CS_Pin );
        SPI0_MasterSendByte(addr);
        value = SPI0_MasterRecvByte();
        GPIOB_SetBits( ICM_CS_Pin );
接收到的数据,一直是0,是哪里还要改吗

网友A:
有逻辑分析仪吗?
接上去看看!

网友B:
R16_PIN_ALTERNATE |= 0x0100;

  LCD_GPIO_Ini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2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Out_PP_5mA );

  SPI0_MasterDefInit();

具体可以看CH579的功能引脚重映射寄存器(R16_PIN_ALTER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