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9V,12V输入充3.7V单节锂电池电路和芯片

楼主:
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中,普遍常用使用最多的的如PW4054这种的线性降压充电管理芯片,特点就是外围极简洁,但是只能支持USB口的输入5V了。当然也有稍微高点的PW4065,输入电压范围是4.7V-8V的。外围跟PW4054一样。
file:///C:/Users/86135/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pngfile:///C:/Users/86135/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pngfile:///C:/Users/86135/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png但是当我们的产品要求输入电压是更高的9V,12V时,就陷入思考了,由于线性电源IC的本身特性,效率低,导致目前都是适用于电流小的应用,特别是输入和输出电源的电压差更大时,也就效率越低了,即使有充电电流也不大,可能不到2,300MA。所以这种支持9V,12V输入,充单节锂电池的产品很少很少。即使有充电电流也很小
1,PW4203是一款4.5-22V输入,2A同步降压多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适用于便携式应用程序。选择引脚方便多电池充电。800 kHz同步降压调节器集成了22V额定值的超低导通电阻FET,以实现高效率和简单的电路设计。PW4203提供8针SOP封装,提供非常紧凑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导热性好。

特征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至22V
高效率集成同步降压带固定800kHz开关的调节器频率
可选择多电池充电
涓流/恒流/恒压充电模式
可编程(最大2A)恒定充电当前

可编程充电定时器
2,使用DC-DC降压电路+锂电池充电电路方案:9V,12V输入,使用DC-DC电源芯片PW2162降压到5V,5V再加上PW4054等锂电池充电芯片。
PW2162是一个完全集成,高效率2A同步整流降压转换器。PW2162在宽输出电流负载范围内以高效率运行。此设备提供两种工作模式,PWM控制和PFM模式开关控制,实现高效率在更宽的负载范围内。PW2162要求现有的最小数量标准外部组件,并在符合ROHS标准的6针SOT23封装中提供。

特征
效率高达96%
600KHz频率操作
2A输出电流
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

4.5V至16V输入电压范围
如果是一直要5V输入才能充电,9V,12V输入不能充电这种的,可用PW2601或者PW2606了
PW2601是一款充电器前端集成电路,旨在为锂离子电池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充电电路故障的影响。该设备监视输入电压,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以确保所有三个参数均在正常范围内运行。当任何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超过阈值时,该器件将关闭内部MOSFET以断开IN至OUT的连接,以保护负载。过热保护(OTP)功能监视芯片温度以保护器件。 PW2601还可以通过连续监视电池电压来保护系统电池免于过充电。该器件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线性稳压器,可在输入电压高达输入过压阈值的情况下保持5.1V输出。
PW2606B,PW2606是前端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设备。它实现了2.5V至4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过压阈值可以在外部编程或设置为内部默认设置。集成电源路径nFET开关的低电阻可确保为电池充电系统应用提供更好的性能。它可以提供高达1A,2A的电流以满足电池供电系统的要求。它集成了具有滞回功能的过热保护关闭和自动恢复电路,以防止发生过电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