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 怎么使用MDK474 开发 怎么配置MDK

楼主(2021-04-15):
AT32 怎么使用MDK474 开发 怎么配置MDK

楼主:
在官网找到这个文件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Pack_Keil_AT32F4xx_CH_V1.3.6.zip
Keil4_AT32F4xx_AddOn.exe  运行后 MDK474 单片机列表并不出现AT32系列 IC
必须要新建工程后才会出现选择AT32 芯片

网友A:
用最新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