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

楼主:
瞬间信号的处理,信号是-50mV-0V,时间长度16us,像这种瞬间信号要提取出来 进行放大和ADC采样。应该选用怎样的放大器或者带OP的MCU?要考虑哪些性能参 数?

网友A(点评):
FFT分析,上升沿评估下,即可得出信号连带宽多少,再来估算AD的取样频率,即可取出脉冲信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郑总 关键是如何FFT分析,上升沿评估下,即可得出信号连带宽多少,再来估算AD的取样频率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还有一种粗暴的方法估算,BW=0.35/tRISE,TRISE上升沿的时间,

网友B(2021-04-18):
上升沿的dudt非常高

仿真模拟这样的信号源,做FFT

参考各大示波器供应厂商500M以上带宽的示波器AFE电路

网友C:
1、你这个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如果是直流FFT意义不大。
2、运放选择要考虑综合指标,和你的采样率、电压轨、ADC电路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这个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如果是直流FFT意义不大。
2、运放选择要考虑综合指标,和你的采样率、电 ...

这是电池供电的产品  然后传感器是瞬间这样的信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