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关于EMC1412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21-04-15):
在查看EMC1412数据手册时 发现Cfilter最大值为2.7nF,但对最小值没有描述(TI明确描述此电容最小值为0nF)
有原厂哪位大神了解EMC1412芯片Cfilter的最小值?目前实际使用300pF电容是否有风险?谢谢

网友A(2025-09-22):
EMC1412 滤波电容可能出现滤波效果不佳的问题。这可能是电容老化、ESR 增加或连接不良导致的。电容老化会使滤波效果逐渐减弱,ESR 升高会导致能量损耗增大,而连接不良则可能影响信号的正常传输。可通过检查电容参数、连接情况以及更换老化电容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B:
关于EMC1412滤波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