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OrangePi Zero开发板的WiFi连接测试

楼主(2021-04-15):
注意:不要通过修改/etc/network/interfaces 配置文件的方式来连接 WIFI,通过这种 方式连接 WIFI 网络使用会有问题!
1.  服务器版镜像通过命令连接 WIFI
当开发板没有连接以太网,只连接了串口时,推荐使用下面演示的命令来连 接 WIFI 网络。因为 nmtui 在某些串口软件(如 minicom)中只能显示字符,无法正 常显示图形界面。当然,如果开发板连接了以太网,也可以使用下面的来连接 WIFI 网络的

1) 先登录 linux 系统,有下面两种方式
a. 如果开发板连接了网线,可以通过 ssh 远程登录 linux 系统
b. 如果开发板连接好了调试串口,可以使用串口终端登录 linux 系统

2) 首先使用 nmcli dev wifi 命令扫描周围的 WIFI 热点

3) 然后使用 nmcli 命令连接扫描到的 WIFI 热点,其中:
a. wifi_name 需要换成想连接的 WIFI 热点的名字
b. wifi_passwd 需要换成想连接的 WIFI 热点的密码

4) 通过 ifconfig 命令可以查看 wifi 的 IP 地址

5) 使用 ping 命令可以测试 wifi 网络的连通性

2.  服务器版镜像通过图形化方式连接 WIFI
1) 同上,先登录 linux 系统
2) 然后在命令行中输入 nmtui 命令打开 wifi 连接的界面

3) 输入 nmtui 命令打开的界面如下所示

4) 选择 Activate a connect 后回车

5) 然后就能看到所有搜索到的 WIFI 热点

6) 选择想要连接的 WIFI 热点后再使用 Tab 键将光标定位到 Activate 后回车

7) 然后会弹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在 Pssword 内输入对应的密码然后回车就会开始连接 WIFI

8) WIFI 连接成功后会在已连接的 WIFI 名称前显示一个“*”

9) 通过 ifconfig 命令可以查看 wifi的 IP 地址

10) 使用 ping 命令可以测试 wifi 网络的连通性

说明:香橙派Zero开发板有256MB/512MB两种内存规格可选,另外在第一代Zero基础上,对硬件进行优化,发布了低功耗版本:Zero LTS 系列,功能一样,所以上述方法通用。

网友A: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wifi芯片 通信的速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