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程师的优势何在?

楼主(2021-04-16):
1.首先他们是经过社会淘汰后留下来的。
2.他们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至少是在他们的行业是经过检验的。
3.他们有比较丰富的设计、调试技巧,这些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4.他们对元器件了解比较好,这些也是要时间积累的。
5.他们对业界的技术现状比较了解,这样也会少走弯路,避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案。
。。。

网友A:
曾经有位物理学家说过,基本可以分为四类:

1)基础扎实,且脑袋尖尖

这类人世上没几个,爱因斯坦应该算一个。

2)基础一般(不过在其专业领域还是可以的),但脑袋尖尖

这种人可以得诺奖。

3)基础扎实,但脑袋平平

这类人可以当教授。

4)基础一般(甚至是很差),且脑袋平平

转行吧!

@HWM :说者把自已当作基准,有点高啊,如把喜马拉山顶点作海平面零点,全世界都是海平面是负值。
HWM
@ELECTRODUMMY :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个著名物理学家说的。这个人,原来是教授,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真够中二的,谁能拿诺奖你都看得出,你不是教兽是校长或者科研所长吧, 有你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不怕没有诺奖人才,你招进来就行。笑掉大牙啊。
最后一个转行来论坛当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位物理学家说过,基本可以分为四类:

1)基础扎实,且脑袋尖尖

是,有道理

网友B:
赞同楼主观点。并且,希望有更多的老工程师、老程序员。不要干了几年或一段时间,有了资历就转行管人。要转变这种风气好像有点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主观点。并且,希望有更多的老工程师、老程序员。不要干了几年或一段时间,有了资历就转行管人。要转 ...

类似7级士官?

网友D:
这种话题脱离了阶级划分没实际意义,
其实不管学术还是工程,人在社会都离不开阶层,圈子的划分。不同阶层不可同日而语。
人从出身,到上学什么样的学校毕业,第一份的工作什么样平台,人的资质,努力和选择都会影响一生。
好比前阵有人扯控制系统,非线性相图里看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系统变量初值十分重要,你的初值在相空间的位置如果不好,那你的系统随着时间累计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好结果。当然人生社会比控制系统复杂的多,变数更多。但是人生同样是个积累过程,你的初值(人生第一份工作,第一学历,恋爱第一印象,甚至投胎等其实都很重要)直接影响了你以后的阶层。
对普通的年轻人来说一定要珍惜第一次,珍惜现在,认真对待你的每次机会,不要想着以后再努力,老来空吹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话题脱离了阶级划分没实际意义,
其实不管学术还是工程,人在社会都离不开阶层,圈子的划分。不同阶层 ...

是,我同意人生的非线性模型,在经历无数次彷徨,选择后,就如同非线性系统的分叉,最后结果陷入混屯。初值对人生肯定有影响,但不一定是决定因素。

      你说你初值好,没问题,但是总是那这个说事就没意思了。

网友E:
看到楼上那个所谓【物理学家】说的话,门牙少两个。

拿诺奖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你说他们【基础一般】,这拿的是诺贝尔搞笑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我同意人生的非线性模型,在经历无数次彷徨,选择后,就如同非线性系统的分叉,最后结果陷入混屯。初 ...

模型到也不算,毕竟现实不光复杂的多还充满随机因素,只是说要从当下开始,认真对待每个机会而已,别等老了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到也不算,毕竟现实不光复杂的多还充满随机因素,只是说要从当下开始,认真对待每个机会而已,别等老 ...

哈哈,话到此为止吧,本来就没有唯一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位物理学家说过,基本可以分为四类:

1)基础扎实,且脑袋尖尖

在地摊小学生读物上跟你说的吧

网友F:
企业一般不这样认为,老工程师大多请来做顾问的。
招聘工作岗位是有年龄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