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的软复位语句是什么?

楼主(2021-04-16):
用的GD32F1X0的库,软复位找不到对应函数 语句,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A:
NVIC_SystemReset();
这个函数的定义在core_cm3.h里,是ARM官方的函数,只要是M3内核,都是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_SystemReset();
这个函数的定义在core_cm3.h里,是ARM官方的函数,只要是M3内核,都是这个函数 ...

谢谢,加了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