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问题已经解决,关贴,谢谢论坛,谢谢各位坛友,感谢

楼主(2021-04-16):
问题已经解决,关贴,谢谢论坛,谢谢各位坛友,感谢

楼主:
顶上去,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boot引脚模式改变一下,从内部rom启动,然后连接jtag,擦除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引脚模式改变一下,从内部rom启动,然后连接jtag,擦除flash。

您联系电话多少,能指点我一下嘛

网友A:
我劝楼主先不用,因为疯狂垄断龌龊无耻的价格非常可怕。

网友B:
BOOT引脚设置MCU为内部boot启动(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里面有描述,BOOT0和BOOT1引脚的高低电平配置),然后通过串口1重新擦除和烧写Flash就行了。

网友A:
楼上的可以,不用串口用swd,jtag都可以。因为程序从内部rom运行。

网友A:
把你的代码擦除了就可以了。

网友A:
注意不要把jtag 接口当作io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引脚设置MCU为内部boot启动(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里面有描述,BOOT0和BOOT1引脚的高低电平配置),然后 ...

兄弟 有电话吗, 你帮我弄,我给您红包,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要把jtag 接口当作io口使用。

兄弟 有电话吗, 你帮我弄,我给您红包,感谢,

网友C:
下载口被禁用,是上电用户程序起来后才可以禁止,尝试上电瞬间下载器反复连接,只要连接成功,擦除即可

网友A:
把stm32板子mcu原理图发来,是你自己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有电话吗, 你帮我弄,我给您红包,感谢,

不至于哈,很简单的,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给个参考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117199cffc4ffe473368abef.html,ISP软件很多,官方也有。

网友A:
具体用的哪个型号?

网友D:
方式1:boot0引脚接到高电平,按下复位键或重新上电,JTAG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方式2:boot0引脚接到高电平,按下复位键或重新上电,使用串口ISP烧录芯片。

网友A:
现在的jtag引脚单独分开的很少了,许多都和io口复用,这个是个坑,有的容易,有的就难,还有的芯片进入低功耗也不能连接jtag,因此要非常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哈,很简单的,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给个参考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117199cffc4ffe473 ...

你这个 方法 是不是要  把MCU从 电路板上拆下来 ?
不拆下来  在电路板上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式1:boot0引脚接到高电平,按下复位键或重新上电,JTAG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方式2:boot0引脚接到高电平 ...

能在具体吗, 我小白   一三一五五一三六六二六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用的哪个型号?

STM32F103RC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