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咨询:printf()为什么要以"\n\r"结尾?

楼主(2021-04-16):
测试发现 printf("YES"); 不能正常输出,而 printf("YES\n\r"); 却可以。这是为什么?

    操作系统版本,Windows 10 - 64位 家庭版
    IDE版本,NucleiStudio IDE 202102 - Win64
    开发板型号,RV-STAR

网友A:
是GCC下面的C语lib库决定的,所以现在做RISC-V IDE的厂家一般都会自己重新封装printf库。我用的MRS开发,他们在工程属性页里面就有(Tool Settings->GNU RISC-V Cross Linker->Miscellane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