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LED不亮

楼主(2021-04-16):
在RVSTAR板子上接LED,程序编译运行成功,但是LED为什么没有亮?

网友A:
这样,你先确认led连接没有问题。看你面包板上led正负极都连在一起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可以去查一下面包板用法的相关资料。

网友B:
接了之后还是不亮,是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C:
led另一边没接VCC或GND,没有形成通路。

网友D:
电路有问题呀,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可以先试着点一个灯

网友E: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F:
估计是你面包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