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可以输出printf函数吗

楼主(2021-04-16):
想要利用printf函数通过串口输出一个16位的变量值

网友A:
赛元缺货严重

网友:
这个问题跟赛元没有关系,是编译软件的问题。

网友B(2025-05-10):

KEIL软件是不是都支持Printf函数啊?

网友C:
软件问题,和硬件无关,重定向到串口之类的就可以输出了,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示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