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LittlevGL V7.11 Music demo on AT32F403A-新增竖屏显示

楼主(2021-04-16):
2021年7月23 日
--新增竖屏显示demo
--使用AC6编译器
视频效果:https://b23.tv/VzWiqW

LittlevGL V7.11 Music demo on AT32F403A
MCU型号:AT32F403AVGT7
环境:AT-START-F403A  +  8080 LCD board
主频:200 MHz
SRAM:内部224K SRAM
Flash:内部flash +  SPIM 外扩flash
视频动画效果链接:
https://b23.tv/ZmnA0Y

int main(void)
{

    uint32_t num = 0;
    uint32_t Flag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FLASH_InitExtFlash();
    AT32_Board_Init();   ///<Initialize LED and KEY
    UART_Print_Init(115200);
    printf("init ok\r\n");

    LCD_init();
    TRM3_Int_Init(199, 999);// 2000000/(999+1)/(199+1)=1 KHz操作lv_tick_inc  each 1 ms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port_indev_init();
    lv_demo_music();
    while (1)
    {
      lv_task_handler();
      Delay_ms(5);
    }
}

不错,准备上LVGL的车

网友A:
厉害了,效果不错呀

网友B:
有转接板链接或者资料吗?

网友C:
8080 LCD board 是LCD模组吗?
8080 有资料吗?上传一下。

楼主:
lcd就是正点原子4.3寸 并口LCD,可以找原子哥购买。

网友D:
DMA传输结束后,不是要调用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这个函数高速LVGL显示刷新完毕,理论上这个函数应该放在DMA传输完成中断里运行,可是项目里没找到DMA完成中断函数。那么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函数在哪里调用的呢?

楼主:
DMA完成中断在如图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DMA完成中断在如图位置。

原来在LVGL显示接口文件里面。

另外能不能做一下板载按钮控制LVGL按钮对象的例程代码。

网友E:
我看FPS 还是有掉帧 如何优化呢

网友F(2021-06-21):
用你的例程,屏幕ID都读不出来啊,NT35510的4.3寸屏;修改XMC的时序后能读ID 但是花屏,求助!!

@muyichuan2012 :问题解决了,多谢
@muyichuan2012 :224K SRAM已开启,但是还是不行
224K SRAM功能有开启没?

楼主(2021-07-23):
把主频降下来试试,因为都是飞线的话 容易出现干扰。

网友G:
现在新改版的论坛为啥不能下载了呢

网友H:
厉害,超级棒哦

网友I:
显示效果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J(2021-10-05):
厉害了,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K:
显示效果不错啊

网友L(2022-07-06):
哥们,8080bit的屏吗?能刷新的那么快?

网友M:
能够操作吗?滑动条可以运行?

网友N:
这个是官网的demo吗

网友O:
gui设计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