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21-04-16):
1.EMC和安规是不是一码事?还有可靠性测试,他们三者之间,各一个标准?

2.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把4G模块放到一个一个智能产品里面。

两层板:发射功率更大,但是灵敏度不够

四层板:发射功率更小,灵敏度更高?

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一般从哪些角度去解决

网友A:
你这也太菜了吧。  EMC是电磁兼容方面的,就是电子产品有辐射,不影响别的产品,同时别的产品也不会影响本机的工作。 安规类是安全规范,比如电源类,不能伤人吧。可靠性就是另一块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范,标准有很多,但有共同处,只是严格程序不同了。

网友B:
这些电子设计产品的基础,EMC是电磁兼容,检测你的电子产品是不是有电磁辐射超标,超标了会对周围其他产品正常工作产生干扰,这不允许的;安规是检测你的电子产品是否有漏电等危险的,防止人家用你的电子产品有触电风险;可靠性这个每个电子产品,每个行业不同,略有不同,检验的标准也有不同,像灯具,开关次数、跌落测试、浪涌,这些都是检测可靠性的。

网友B:
4G模块肯定发射功率越大越好吧,发射功率大,通信距离就远,通信效果也好,但这个也有标准,可以查查相关标准

网友C:
用的哪家的4G模块?
哪种天线?

网友D:
第一个问楼上的网友讲的很明白,第二个问题,你用的模块做的,发射功率与你选用四层板和两层版关系不大,你这天线部分应该在底板上走线了,注意一下阻抗匹配,另外天线做好包地处理,还有一个看看你在底板走的天线的长度有多长,还有如果用IPEC座子和那个天线连接线,也要注意阻抗,这些都有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