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示一下模拟电路的手工处理方法

楼主(2021-04-16):
有个规律:新手老是喜欢倒腾软件
尤其是做模拟IC的,修改一下管子参数,立马点击RUN按钮仿真一次,看结果不满意,再一次修改参数,再点击RUN。。。一天能仿真几百次,玩的可欢畅了。

一二十年前网络上流行一篇**,是关于电路设计的几个境界的问题的。

这篇**有一个可取点:模电设计师,要有一定的手算能力:

下面就是一个例子,一个简单的电路对应的传递函数,手算搞不定,还要用matlab上阵:

楼主:
我在10天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帖子中一个电路也没研究,就是能推出一堆有用的结论:

对照顶楼所给的matlab计算结果,看看我上面给的图形,是不是应验了???
这些根所具有的规律,都是因为对称性决定的。

楼主:
归一化近似处理之后,使用我前天刚刚说过的除法,一下就算出来有个根是1

由于是小学数学中的乘法和加法,计算过程最多30秒。

楼主:
有些同志说:

这些人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梅花香自苦寒来!!

四两拨千斤的潇洒背后,是每天晚上回家趴桌子上看这个,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网友A:
你到底是干啥的?中国的AD芯片啥时候有ADI的水平?别天天论坛吓唬我们

网友B:
“新手老是喜欢倒腾软件......修改一下管子参数,立马点击RUN按钮仿真一次,看结果不满意,再一次修改参数,再点击RUN。。。一天能仿真几百次,玩的可欢畅了”
楼主说的很形象

网友C:
这几天在折腾我的可调系列,没看。king5555,太高看我了,不用替我辩解,我错了,会承认的。别把你也搭进去。

网友D:
手工算,精确到4位有效数字已经很高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