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03基本定时器求助

楼主(2021-04-16):
/**********TIM1中断函数**********/
void Tim1_IRQHandler(void)//10ms
{
        if (TRUE == Bt_GetIntFlag(TIM1))
        {
                Bt_ClearIntFlag(TIM1);//清除标志位
                if(++Time100ms_Cnt>9) //100ms
                {
                        Falg|=0x01;
                        Time100ms_Cnt=0;
                }
        }
}

/**********TIM1配置**********/
void TIM1_Config(void)
{
        stc_bt_config_t   stcConfig;
        uint16_t          u16ArrData = 55536;                        //10ms中断一次
        uint16_t          u16InitCntData = 55536;

        //开启基础定时器时钟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Bt, TRUE);

        stcConfig.pfnTim1Cb = Tim1_IRQHandler;//TIM1中断入口

        stcConfig.enGateP = BtPositive;                //门控极性控制,高电平有效
        stcConfig.enGate  = BtGateDisable;      //门控禁止
        stcConfig.enPRS   = BtPCLKDiv2;         //预除频配置,二分频   PLCK/2=2MHz/2=1MHz
        stcConfig.enTog   = BtTogDisable;       //反转输出使能禁止
        stcConfig.enCT    = BtTimer;                //定时/计数功能选择,当前为定时器功能
        stcConfig.enMD    = BtMode2;                //计数模式配置,当前为自动重装载16位计数器/定时器模式
        //Bt初始化
        Bt_Init(TIM1, &stcConfig);

        //TIM1中断使能
        Bt_ClearIntFlag(TIM1);
        Bt_EnableIrq(TIM1);
        EnableNvic(TIM1_IRQn, 3, TRUE);

        //设置重载值和计数值,启动计数
        Bt_ARRSet(TIM1, u16ArrData);
        Bt_Cnt16Set(TIM1, u16InitCntData);
        Bt_Run(TIM1);
}

以上代码定时器TIM1运行正常,但是我按照上述方式配置使用TIM0时(将TIM1相关信息改成TIM0),定时器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望解答谢谢!

网友A:
这里改成TIM0了吗

楼主(点评):
都改了还是没用。现在使用hc32f005的SDK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老的003SDK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