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IR低通滤波器

楼主(2021-04-16):
求一份可以实现的IIR低通滤波器
有偿可加QQ1243818213

网友A(2022-09-27):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一个低通滤波器设计的问题,使用FilterLab设计的二阶IIR低通滤波器失真严重,1KHz标准正弦波通过设计的低通滤波器后,其输出波形的下半周还多一点都被削掉了。不知问题所在。如果您已经有了一个可实现的IIR低通滤波器,能否有偿共享一下?谢谢!可加微信或电话:18680883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