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指令能不能直接处理立即数呢?

楼主(2021-04-16):
RISC是定长的,这样看来似乎RISC指令就不能包含立即数了啊。一个32位的处理器,数据、地址、指令、寄存器和存储单元这些都是32位的吧,那么32位指令还怎么装得下32位立即数、32位地址码呢?好纠结啊!

网友A:
我觉得数据总线、数据寄存器、指令寄存器和数据总线都是32位的吧,对精简指令来说

网友B:
32位指令还怎么装得下32位立即数

肯定要有立即数啊,不然效率多差,而且指令有长有短,用不完的部分做立即数刚好。
不一定要32位立即数啊,一般范围都较小,但能满足大部分应用了。
要得到较大数据,一般通过间接取数的方式来得到。

网友C:
RISC-V的立即数处理,是分2条指令,分2次处理的。
32位立即数,由编译器把它拆分20位+12位的形式,分别存放在前后2条指令里。
反正32位的立即数占用了32位,处理指令本身也要占空间,这样也算合理。
比如:加载32位立即数寄存器,可以分为:
1、把低12位+0寄存器,结果存放在待加载的寄存器;
2、高20位+待加载寄存器,结果存放待加载寄存器。
跟直接加载32位数据到寄存器,无论结果,还是指令数、代码长度以及指令执行时间,二者没什么区别。

网友D:
楼上说得对,也可以使用LD指令读常数。

网友E:
RISC-V使用I-type格式的指令和U-type格式的指令加载立即数,I-type格式包含12位立即数,U-type格式包含20位立即数,而且这20位是加载到寄存器的高20位的。

网友F(2021-06-19):
这个,这个。。。。。能用C开发么?

网友C:
用C开发,肯定是没问题的。
编译器辛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