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下载不进去,求问题在哪

楼主(2021-04-16):
原理图是这样的,下载程序用串口下载一直连接不上芯片,boot怎么换都不行,求问题出哪里了!

网友A:
你用的哪个USART?F103的ISP好像只支持PA9和PA10吧?

网友B:
1.boot引脚电平配置OK
2.串口连接正确
只要满足上面两点,就可以串口下载的。

网友C:
你串口引脚用的哪两个,是否可以枚举出串口呢?

网友D:
你使用的是什么下载方式?串口么?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楼上发的,之前我也是用的这个软件

网友F:
flymcu可以,这个要注意的是选择RTS和DTR这块,具体我忘记了,可以一个一个的尝试

网友G:
其实除了串口还有好多下载方式,简单的很,比如STLINK

网友H:
用jlink 吧 强很多

网友I:
其实jlink 好很多,仿真时断点也多

网友J:
BOO0 = 1,BOOT1 = 0 烧录。然后烧完之后,BOOT0置零,BOOT1随意即可

网友K:
看了一眼你的原理图,你的WiFi模块占用串口引脚了,你得把WiFi模块拔掉之后,再烧录哦

网友L:
话说,烧录之前,你的MCU能正常运行不,别因为MCU坏了导致的,那可就白忙了

网友M:
这个原理图设计,建议你别占用SWD接口哈,不然后续挺麻烦的

网友N:
百度搜一下吧,我一搜就搜到了,不能发链接,就给你搜索词吧 “如何使用串口来给STM32下载程序 - whik - 博客园”

网友O:
串口下载 需要用PA9 PA10 别接错了

网友P:
boot一定要设置对 应该是BOO0 是1 BOOT1 是0 然后烧录成功之后 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Q:
好热闹,感觉楼上的朋友们说的都靠谱 那就支持一波吧

网友R:
用STlink吧,便宜还好用,但是我看你的SWD接口好像给占用了 比较难搞

网友S:
boot引脚电平设置对没?

网友T:
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U:
供电电源有了吗

网友V:
boot引脚是如何跳线的啊

网友W:
下载方式跟boot的设置没关系吧

网友X:
首次下载也不成功吗

网友Y(2021-06-07):
1.如果你使用的是系统boo模式,则需要在复位的时候上拉BOOT0引脚进入boot模式,烧写代码   2.如果你使用的是IAP,则需要检查你的bootloder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