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原理图SDA引脚为何PCB图中显示为SCL脚?

楼主:
请问,为什么原理图43号引脚明明设置的是SDA,PCB图43号引脚却显示为SCL?是哪里错了吗?如何改正?

网友A(2021-04-16):
是不是网络标号捕捉到SDA引脚上了

网友B:
以数据手册中标明的引脚定义为准。这个可能是后期编辑的时候不小心修改了,直接官网下载的应该没这个问题。

网友C:
图库就画错了吧

网友D:
确认型号没有弄错吗

网友E:
修改一下库文件就行了

网友F:
没有大的关系

网友G:
原理图画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