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答] 如何根据stm32做一个五位半精度的宽量程智能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1-04-16):
1.如何提高精度用模块还是程序提高?
2.如何显示检测出电压电流的动态曲线?
3.达到五位半高精度,如何让其稳定输出示数?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你可以考虑考虑使用称重模块那种ADC,可以达到20位或者24位,同时要做好硬件与软件滤波,和PCB板的布局布线,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B:
这个精度要求有点高噢

网友C:
参考下开源的

网友D:
提高精度是一个多方面努力的结果,首先要硬件精度达到,然后软件配合滤波,这样才能达到最优的效果。

网友E:
用的ad采集模式吗

网友F:
通过什么显示呢?

网友G:
精度的提高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

网友H:
软件上也需要滤波

网友I:
动态曲线比较费劲吧

网友J:
精度要求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