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集成的USB是跟电脑隔离的吗?

楼主(2021-04-16):
如果USB经MCU的GPIO控制着大电流的MOS,

如果GPIO和MOSFET之间没用隔离措施,比如没用光耦,没用隔离变压器,而是直接连接,

如果MOS被电流击穿, 电流会传导到电脑端吗?

网友A:
串个电阻就有很好的保护效果了,如果外部电压过高,可以用电阻分压方式。

网友B:
这个肯定不是啊

网友C:
如果没有隔离,MOS管都击穿了,芯片肯定也就挂掉了,但是我们不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吗?

网友D:
如何集成usb呢

网友E:
还是隔离比较安全

网友F:
用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G:
肯定不是的啊

网友H:
如果不隔离 电脑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I:
串个电阻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