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输出电压信号问题

楼主(2021-04-16):
STM32F103的I/O引脚可以输出5V电压吗

网友A:
模拟量不可以,但开关量还是可以的:采用OD方式输出,然后外部接5V上拉就可以了。只是不能再高了,否则STM受不了。

网友B:
有5V兼容的管脚,可以设置为开漏,上拉

网友C:
可以用三极管拉到STM32直接输出5V有点够呛

网友D:
输出用电平转换IC不好吗?

网友E:
直接输出5V是不可能的,因为VCC供电就是3.3V,需要3.3V的输出加电平转换芯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不可以,但开关量还是可以的:采用OD方式输出,然后外部接5V上拉就可以了。只是不能再高了,否则STM ...

是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时候就是支持3.3V的输出,但是可以承受5V的电压的,所以OD输出没毛病。

网友G:
模拟IO和特殊IO不要5V 其他的请看手册 手册有兼容5V的IO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模拟IO和特殊IO不要5V 其他的请看手册 手册有兼容5V的IO

你这个说法确实没有仔细看过数据手册,确实模拟IO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

网友I: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J:
模拟输出和开关输出不一样的

网友K:
说的是开关量吗

网友L:
不可以直接输出的

网友M:
模拟IO的时候应该要注意

网友N:
接上拉的话 好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