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AL PWM输出

楼主(2021-04-16):
想用STM8AL3l68的tiM2 Channel1输出PWM,写的代码如下,放在main函数中运行,但是始终无法输出,求解。
uint16_t t=112;
uint8_t timebase=224;
void TIMER2_PWMInit()
{
     CLK_DeInit;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CLK_SOURCE_HSE,DISABLE,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

     GPIO_DeInit(GPIOB);
     GPIO_Init(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1,ENABLE);写上这句一直报错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28, timebase);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t,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1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Cmd(ENABLE);
     //TIM2_CtrlPWMOutputs(ENABLE);
}

网友A:
1.检查IO时钟、外设时钟是否打开     2.检查引脚复用打开了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先要确定相应的引脚能不能输出电平

网友C:
您好,高低电平是可以输出来的,就是最高电压只有3.3V

网友D: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1,ENABLE);写上这句一直报错
报错说明相关的头文件没有包含,或者是函数不对吧,仔细检查这里。

网友E:
没有电平的起伏吗

网友F:
检查引脚复用打开了木有

网友G:
最高电压只有3.3V

网友H:
报错说明相关的头文件没有包含

网友I:
外设时钟是否打开 了?

网友J:
确定相应的引脚能不能输出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