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ano130se3bn时,发现hid正常,但在格式化时发现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1-04-16):
我用nano130ke3bn开发板参考usb hid和msc的code,测试了usb功能正常。

但用同样的code或参考的usb code测试nano130se3bn时,发现hid正常,但在格式化时发现无法格式化,pc界面一直处于格式化界面。

想问下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应该是KE和SE的USB的某些寄存器或者空间不一样,所以导致错误了吧,请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澄清是楼主的电路问题

网友C:
電路問題

网友D(2021-07-13):
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E:
你们是怎么知道电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