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IC的丝印

楼主(2021-04-16):
ic, AC

有哪位大侠这个图的IC型号是什么吗?
在一个丝印查型号网没查出来

网友:
电源IC??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REF4132-Q1

网友A:
一般是存储器24c08

网友A:
我的回复怎么没有了。

网友B:
能说下旁边有哪些功能电路不?这样更好定位芯片类型,像这种封装的一般以LDO、Watchdog、电压监测芯片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