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升压5V,3.7V转5V电路图芯片

楼主(2021-04-16):
锂离子电池在如今是广泛应用存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电子产品中。如,电子玩具,美容仪,医疗产品,智能手表,手机,笔记本,电动汽车等等非常多。
      锂电池3.7V升压到5V,3.7V转5V稳压输出的电子产品电路设计,由于锂电池的供电范围是3V-4.2V之间,无法持续提高恒定的电压输出,给到后级电路供电,保障稳定性。
3.7V升压5V的电源管理电路方式有七种:
1,升压类型,小电流250MA类型
2,升压类型,低功耗8uA,600MA类型
3,升压类型,升压可达12V,1.2A类型
4,升压类型,升压可达24V,1.2A类型
5,升压类型,输出5V2.4A类型
6,升压类型,输出5V3A类型
7,锂电池充电管理IC
8,锂电池稳压LDO和DC-DC降压芯片
1, PW5410A 是一颗低噪声,恒频1.2MHZ 的开关电容电压倍增器。 PW5410A 的输入电压范围2.7V-5V,输出电压 5V 固定电压,输出电流高达 250MA。外围元件仅需要三个贴片电容即可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系统.
1,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7uA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1.2MHZ的 PFM 同步升压DC/DC 变换器。输入电压最低0.7V,输入电压范围0.7V-5V之间,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最大开关电流1.5A.
3PW5300是电流模式升压DC-DC转换器。其内置0.2Ω功率MOSFET的PWM电路使该稳压器具有效率高的功率效率。内部补偿网络还可以程度地减少了6个外部元件的数量。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连接到0.6V精密基准电压,内部软启动功能可以减低浪涌电流,
PW5300采用SOT23-6L封装,为应用提供节省空间的PCB。
特点:
可调输出MAX达12V
内部固定PWM频率: 1.0MHz
内部0.2Ω, 2.5安, 16V功率MOSFET
关断电流: 0.1μA
过温保护,过压保护
可调过电流保护: 0.5A2.5A(Vin端)
4PW5328B是一款恒定频率, 6引脚SOT23电流模式升压转换器,适用于小型,低功耗应用。PW5328B的开关频率为1.2MHz,允许使用高度小于2mm的小型低成本电容器和电感器。内部软启动可减小浪涌电流并延长电池寿命。PW5328B具有在轻负载时自动切换到脉冲频率调制模式的功能。 PW5328B包括欠压锁定,电流限制和热过载保护,以防止在输出过载情况下损坏。 PW5328B采用6引脚小型SOT-23封装。
特点:

效率可达97%
2V至24V输入电压
1.2MHz固定开关频率
内部4安开关电流限制
可调输出电压
内部补偿
自动脉冲频率调制
轻载模式
采用SOT23-6封装

5PW6276 是一颗高效同步升压转换芯片, 锂电池输入升压输出可达 5V2.4A。 内部集成低阻抗功率 MOS。 具有短路保护功能内部集成软启动电路,无需外部补偿电容,外部反馈网络。PW6276 采用 SOP8-EP 封装配合较少的外围原件使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
特点
⚫ 工作频率 500KHz
⚫ 内部集成同步整流 MOS,无需外部整流二极管
⚫ 外部反馈网络,输出电压可调节
⚫ 恒流短路保护模式
⚫ 电流模式,响应速度快
⚫ 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6PW5303 是具有 PWM/ PSM 控制的电流模式升压DC/DC 转换器。 它的 PWM 电路具有内置的 30mΩ 高端开关和 30mΩ 低端开关,使该稳压器具有很高的功率效率。内部补偿网络还将外部元件的数量减少到仅 6 个。内部 0.6V 电压连接到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作为精密基准电压。内置的软启动功能可以减少浪涌电流。具有 PWM/ PSM 控制的电流模式
特征
输入电压范围: 2.4V4.5V
可调输出高达 5.3V
关断电流: <1uA
振荡器频率: 500KHz
参考电压: 0.6V +/-2
关机期间断开负载
逐周期电流限制
低 RDS(on):高端和低端均为 30mΩ
保护: OTP, OCP, SCP
内部补偿,内部软启动: 7ms
封装: SOP8-EP
7,锂电池充电 IC,实现边充边放电
8,锂电池稳压 LDO 芯片,和降压芯片

网友A:
2.7V--4.2V输入升压到5V芯片CN5305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A:
2.7V--4.2V输入升压到5V芯片CN530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