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SD1306驱动的12832 OLED屏幕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21-04-16):
在while循环一直反复在OLED上打印几个字,这几个字一开始还很亮,后来慢慢暗下去了,再然后就忽明忽暗,请问各位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网友A:
我认为是你的扫描函数不当导致的,扫描时间不一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你的扫描函数不当导致的,扫描时间不一致导致的。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是接触不稳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