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 USB ISP第一次烧录成功,第二次无法识别了。

楼主(2021-04-16):
刚焊接好,插上USB。识别成功,试着烧录一下。随便找了一个官方的例程。烧录成功。拔掉USB再插回来就识别不了了。我是不是把boot loader擦除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测试
应该第一次,按下载键;
(串口免按键下载(默认打钩了).
带二次上电就可以(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
应该第一次,按下载键;
(串口免按键下载(默认打钩了).

我第一次没有按下载键,默认是免按键下载的。第二次用不了。

网友A:
还有可能引脚干扰.  查一下(RST,P1.5,P3.6)脚位等断开其它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引脚干扰.  查一下(RST,P1.5,P3.6)脚位等断开其它模块.

P1.5是空脚,不连接任何东西。RST拉了一个104电容到5V。V33也接了一个104电容。P3.6是直接接USB端口的。关键是USB第二次不识别了。

网友B:
新的CH552(未下载过程序)默认是直接进boot,等待程序下载,下载过程序后,再次进boot需要触发,触发方式为上电前按住Download引脚(USB D+引脚接VCC)
详细说明见EVT中的说明文档:http://www.wch.cn/downloads/CH554EVT_ZIP.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的CH552(未下载过程序)默认是直接进boot,等待程序下载,下载过程序后,再次进boot需要触发,触发方式 ...

1.  和他说的一样.   触发方式为上电前按住Download引脚(VDD33 串一个4.7K左右的电阻到 P3.6脚),
我测试和他说一样,用CH552T   例程HEX 是ch5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CH552(未下载过程序)默认是直接进boot,等待程序下载,下载过程序后,再次进boot需要触发,触发方式 ...

我是画的板,用的芯片是CH552的,在网上下载了一个CH559的USB例程,想烧录试试。例程具体内容没细看。没注意到是CH559的。烧录进CH552,第一次能烧录进去。第二次就不行了。将P3.6短接到V33也是不能识别USB。换了颗芯片也是一样的情况。当换到第3颗芯片时,我才发现烧的是CH559的程序,不是552的。重新换了颗芯片。再烧CH552的程序。然后,再拔电,然后短接P3.6到V33。成功了。我想问,前面几个烧录过CH559程序的芯片是不是干废了?

网友C:
也遇见时好时坏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硬件OK,不知道里面的 ISP 启动程序破坏没有。

@qqtfh :不会的,ISP工具无法擦除boot的程序,ISP工具最终也是将文件转换为bin文件下载,无法判断该文件是否对应哪个型号的MCU,只能判断文件的大小是否超出MCU的codeflash大小
我猜是CH559的容量大,程序写到CH552里,地址越界擦除了bootloader。为何ISPTOOL不做一下判断,判断烧录的芯片型号,当然下载内存是否已经超过CH552的容量。猜的,不了解内部ISP的原理。

网友D:
沁恒的ISP感觉是最不好用的,串口方式成功率低,USB只能一次,后续需要上拉或下拉某个脚非常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沁恒的ISP感觉是最不好用的,串口方式成功率低,USB只能一次,后续需要上拉或下拉某个脚非常不方便。 ...

感觉非常好用。我用到USB功能,不需要增加额外的下载引脚,直接USB通信,又能USB下载,太方便了。下载时短接P3.6到V33,用镊子夹一下就好了。等调试好后,以后做货时烧录,一般也只会烧录一次。你应该去试一下芯圣的HC89S003。TSSOP20,光是下载引脚都要占用5个引脚。那才是不方便。

网友E:
那到底好不好用了

网友F:
CH552,上电前UD+拉高进下载模式,不拉高进用户程序,对于下载而言很方便。也不需要专用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