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73TW SWD被禁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1-04-16):
MM32L073TW SWD口被禁了,还有其他办法烧录程序吗?SOP20封装UART对应的是UART1,不是UART0,不知道能不能用串口更新程序?

楼主:
发现BOOT0脚接高电平,内部程序就不会跑了,然后用SWD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A:
能进入ISP模式擦除Flash不?

网友B:
只有看ISP模式下能进入不

网友C:
看看用用ISP模式下能不能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入ISP模式擦除Flash不?

不可以进入,SOP20封装没有UART0,只有UART1,我试过进不了ISP

网友D(2021-05-20):
串口应该是可以烧录程序的 有的救

网友E:
ICP编程应该跟这个不影响吧

网友F:
估计有救的,看看支不支持ISP功能 就是通过BOOT配置 然后串口烧录程序的那种

网友G(2021-06-21):
楼主成功了么?

网友H:
可以直接用SWD进行烧录吧。

网友I:
楼主最后结果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