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 IDE 编译错误

楼主(2021-04-17):
大侠帮我看看下面两个函数老是编译错误,找不出原因---------------- Project: IRSwitch_APDS9930 ----------------
compiling delay.c...
compiling iic.c...
iic.h:24:31: error: macro "I2C_SDA_READ" passed 1 arguments, but takes just 0
iic.h:25:31: error: macro "I2C_SCL_READ" passed 1 arguments, but takes just 0
iic.c:20:31: error: macro "I2C_SDA_READ" passed 1 arguments, but takes just 0
iic.c:44:31: error: macro "I2C_SCL_READ" passed 1 arguments, but takes just 0
iic.c:21: syntax error: token -> '{' ; column 1
"IRSwitch_APDS9930" - 5 Error(s), 0 Warning(s).
2021-04-17 00:29:00 Build fail.

源码:
/*
*********************************************************************************************************
*        函 数 名: I2C_SDA_READ
*        功能说明: 读取protB4的值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sda_val
*********************************************************************************************************
*/
unsigned int I2C_SDA_READ(void)
{
  unsigned int sda_val;

  TRISB|=(0x01<<4);                                //PORTB4设置位输入:0=输出;1=输入
  PHCON&=~(0x01<<4);                               //PORTB4设置为上拉输入:0=enable;1=disenable

  sda_val=PROTB4;

  TRISB&=~(0x01<<4);                              //PORTB4设置位输出:0=输出;1=输入
  PHCON|=(0x01<<4);                               //屏蔽 PORTB4 输入上拉功能   0=enable;1=disenable

  return sda_val;
}

/*
*********************************************************************************************************
*        函 数 名: I2C_SCL_READ
*        功能说明: 读取protB5的值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sda_val
*********************************************************************************************************
*/
unsigned int I2C_SCL_READ(void)
{
  unsigned int scl_val;

  TRISB |=(0x01<<5);                                //ProtB5设置位输入:0=输出;1=输入
  PHCON &=~(0x01<<5);                                 //ProtB5设置为上拉输入0=enable;1=disenable

  scl_val=PROTB5;

  TRISB &=~(0x01<<5);                             //ProtB5设置位输出:0=输出;1=输入
  PHCON |=(0x01<<5);                             //屏蔽 PORTB5 输入上拉功能   0=enable;1=disenable

  return scl_val;
}

网友A:
这个是报头文件申明错误

网友B(2021-05-17):
宏定义有问题?

网友C:
玩玩可以,做产品还是趁早放弃芯圣的C吧,否则你的产品就不用做了

网友D:
楼上这是踩了多少坑啊?

网友:
传递1个参数,但是你没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