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示波器的疑惑

楼主(2021-04-17):
我用单片机发送一串脉冲,示波器捕捉的频率和占空比,是整串脉冲还是单个脉冲的频率,

因为设计的频率和示波器显示的不一致,所以产生疑惑,我做的不是连续脉冲而是输出几个

脉冲5个或10个,5个和10个之内是等占空比的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 频率、占空比之类 是整屏 或者 延伸多屏的,如果你的脉冲 占满 屏幕(比如两~四个脉冲 @ 5个),大多示波器应该是可以显示 脉冲的频率 之类信息的。最好是单次触发模式,不要用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 频率、占空比之类 是整屏 或者 延伸多屏的,如果你的脉冲 占满 屏幕(比如两~四个脉冲 @ 5 ...

多谢楼上

网友B:
直接读刻度,自己算频率

网友C:
用光标测量吧

网友D:
一般是测量第一个脉冲的频率,最好自己根据需要手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