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PCTA深度休眠不能下载调试程序

楼主(2021-04-17):
本人手残一下把上电延时代码注释,导致芯片深度休眠 (Lpm_GotoDeepSleep(TRUE);不能唤醒下载调试程序了,IDE为IAR,仿真器为STLINK,请解

网友A(2022-12-07):
这个应该没啥事儿,有ISP烧录操作么

网友B:
按理来说,这华大的MCU能用STlink烧录?

网友C:
没事儿,可以用jlink解决的

网友D:
你把固件弄出来,用串口烧录,估计能解决

网友E:
用jlink呗,清除一下flash就行了

网友F:
你的复位引脚引出了么,如果能引出的话,就可以用jlink处理一下了

网友G:
我遇到这种事儿,一般都是用串口,就像ST的ISP烧录一样

网友H:
你先试试按住复位按键,然后松开一刻,就点击烧录程序,这样会考验手速,但是也有成功的机会

网友I:
最好是把复位引脚引出,然后用jlink清除固件

网友J:
我有点不理解,STlink不是只能烧录ST的芯片么

网友K:
我试过,用个串口就能解决了,官方有串口编写方式。

网友L:
这个点击复位的瞬间,下载程序。

网友M(2023-01-06):
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N:
swd接口可能识别不了的

网友O:
是否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呢?

网友P:
是不是不支持stlink下载器呢?

网友Q:
这个不能重新唤醒的吗?

网友R:
jlink下载也不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