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渴望拥有的“调试”电路板

楼主(2021-04-17):
电工们渴望有下图这样的电路板,图中所有电阻电容都是可调的,数值范围是0到∞,包括电源也是可调的。

此电路可以拓展到其它各种模拟电路,所有参数都是可调的,所谓的调试电路,就是转动每一个元器件对应的可调旋钮,然后看波形。

这电路我也搭过,元件的可调范围当然是有限的,这范围根据管子的参数配套。

网友A:
楼主多看点实践方面的书,黑田彻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负反馈,西北模电王杨教授在b站讲的运放的起源,也是负反馈。而不是可调电阻。这本书king5555非常推崇,说会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B:
我希望所有零件都可调,连电路板都可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希望所有零件都可调,连电路板都可调!

元件可调,阳性使然。电路板可调,推荐用万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看点实践方面的书,黑田彻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负反馈,西北模电王杨教授在b站讲的运放的起源,也是负反 ...

大锅, 你是新来论坛的吗???

这些书,上学时候就看过了,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还要到现在??

网友C:
我还希望PCB板形状可变,看到哪种盒子漂亮就把PCB板捏成合适的形状放进去,圆的,方的,多边形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