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除了功率、阻值,还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呢?

楼主(2021-04-17):
电阻器的耐压性值是根据电阻器的品种和产品型号而定,并非是算出的,电阻器稳定的状况下,额定电压越高,经过电阻器的电流就更大,电阻器的运作输出功率就更大。但哪怕输出功率较小,额定电压超过电阻器的耐压性值,也会破坏电阻器。
为什么选择电阻需要注意功率,注意阻值,还要注意耐压呢?

二、电阻器的耐压性值如何定?

制作电阻器的材质同样是有耐压性基本参数的,超规格采用会损坏电阻器。在设计电路的情况下,必须明白电阻器的耐压性值。产品手册也会标注电阻器的耐压性值。

0201的贴片电容耐压性通常仅有26V,0402电阻器耐压性为45V,0603的是70V,0805的还可以去到150V插件电阻器的耐压性会高一点,1/8W的碳膜电阻耐压性是200V,1/4W的是150V,1W的就还可以去到500V了。

因此采用电阻器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考虑到电阻器的输出功率还需要考虑到电阻器的耐压性值,比如说有一个电阻值为1M的0603电阻器,接通220V,虽说电流较小,并不会越输出功率,只是耐压性值远远地超标了,没多久就会损坏。因此阻容降压电路采用的都是耐压性较高的插件电阻器。
三、设计产品时必须考虑到电阻器哪几个基本参数?

1、电阻值和公差: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2、电阻器的输出功率

根据P=U x I 计算电阻器工作时的运作输出功率,输出功率过大,高于了电阻器的承受能力就会损坏,在设计的情况下要留有一定的余量,尽量不高于电阻器最大功率的1/2。

3、 电阻器的耐压性值

额定电压不可以高于电阻器的耐压性基本参数,也必须留有余量,额定电压尽量不要高于耐压性值的1/2W,以确认设计产品的安全性。

"电子产品设计方案"所说的 电阻器有耐压性能是对的,而且并非是随随便便就确认的。提供电阻器的耐压性值,电阻器的耐压性值首要决定于电阻器的规格和结构形状,从原理上说 电阻器的耐压性是由产生表面放电的安全电压决定的。大家知道电容器的耐压性是由电容器中采用的介质耐压性决定的,只是,对于电阻器它的耐压性是可能产生表面放电,是因为电阻器结构,表面绝缘材料等因素,电阻器的耐压性有一个比空气的耐压性还差。

因此,对电子工程师在选用电阻器时,除此之外考虑到输出功率、规格之外还需要考虑到电阻器的耐压性能。

必须再再说一点的是,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并非是电阻器能承载的最大功率,只是电阻器在此输出功率下电阻器的升温不高于允许升温。比如说,工作温度设计为40℃,升温只能够允许20~30℃有时可能更低,这要看你设计的电子设备工作环境和对安全性的要求。规格大小也不可以率性而为,是因为,相同规格的电阻器承载的输出功率越大,升温会越高 ,升温过高越会影响到机器设备的安全性。

由此可见电阻的耐压值与功率是相互联系,互相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