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结构体按位对齐后的赋值

楼主(2021-04-17):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pragma pack(push)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si
{
    DWORD a:4;
     DWORD b:7;
    DWORD c:3;
    DWORD d:1;

    DWORD e:3;
    DWORD f:14;
}si;
#pragma pack(pop)

如上所示这个结构体对齐后是四个字节

然后

uint8 buff[4];

怎么将buff赋值给整个结构体

struct  si su={buff[0],buff[1],buff[2],buff[3]};

这样赋值不行吗

网友A:
这样赋值是可以的,既可以整体赋值,也可以单独赋值的。前提是你的数组需要先定义。

buff必须是常量吗 可以是输入的变量吗

楼主:
结构体按位对齐后的赋值

顶顶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就是不行,你定义的 uint8 buff[3]; 下标最多只能到 buff[2],请问你的 buff[3] 是哪里来的?必须是访问越界了嘛,要出大事情的。

网友C:
对,只能到buf【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就是不行,你定义的 uint8 buff[3]; 下标最多只能到 buff[2],请问你的 buff[3] 是哪里来的?必 ...

那个打错了。改了,就是表达的意思就是把这四个变量赋值给结构体 我用keil5编译出错
intnet\intnet.c(344): error:  #28: expression must have a constant value

网友D:
可以这样用结构体?

网友E:
如何进行按位对齐呢

网友F:
这样赋值是可以的

网友G:
访问已经越界了

网友H:
是左对齐还是右对齐呢

网友I:
这样赋值有点问题

网友J:
结构体的长度如何确定呢

网友K:
这样做,是可以的。很不错的。

网友L:
*(DWORD *)&su = *(DWORD *)buff;           // 应该这样赋值。
si_t su = {buff[0], buff[1], buff[2], buff[3]};   // 这样赋值,只有 a, b, c, d 4个元素被赋值,而且只截取 buff[] 的对应的低几 bit
附上完整测试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struct si
{
    DWORD a:4;
    DWORD b:7;
    DWORD c:3;
    DWORD d:1;

    DWORD e:3;
    DWORD f:14;
}si_t;

#define SET_DWORD(dest, src)    *(DWORD *)&(dest) = *(DWORD *)&(src)

uint8_t buff[4] = {0xFF, 0xFF, 0xFF, 0xFF};

int main()
{
    //si_t su = {buff[0], buff[1], buff[2], buff[3]};
    si_t su;
    *(DWORD *)&su = *(DWORD *)buff;
    //SET_DWORD(su, buff[0]);

    printf("0x%X\n",su.a);
    printf("0x%X\n",su.b);
    printf("0x%X\n",su.c);
    printf("0x%X\n",su.d);
    printf("0x%X\n",su.e);
    printf("0x%X\n",su.f);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