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A3116 D2 LC 滤波电感的 温度很高

楼主(2021-04-17):
按照TPA3116D2的 典型应用电路  搭建的 功放电路 输入电压12V  输入电流200MA 左右  使用LC滤波  电感 10uh 4A 的 滤波电容 1uF 现在空载 把音量调节到最小老化测试 滤波电感的温升比较高  。滤波电感使用的 是12X12X7的 功率电感

网友A:
从滤波器件的参数看, 还是可以的.  如果说异常发热.  是否可以看看电感上的波形,  有没有谐振引起过大的功耗?

网友B(2022-03-20):
TPA3116D2 有需求联系 价格品质优势 微信17318033652

网友C(2022-05-03):
换成车规级的 TPA3116D2QDADRQ1,散热决定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