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InnoSwitch3-Pro电源开关芯片的主调试器搭建方案

楼主: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推出的InnoSwitch3-Pro系列开关芯片,带有通用数字通信接口I2C,能够动态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灵活设置保护阈值,远程监测电源参数,大大提高了高效率电源的开发周期和成本,非常适合于USB PD 3.0 +PPS及QG充电器和适配器。为了灵活应用InnoSwitch3-Pro系列芯片,提供其开发效率,我们可以利用一块InnoSwitch3-Pro开发板(如图1所示的RDK-641),再选用合适的开源硬件如Arduino UNO 第三版(如图2所示),DFROBOT LCD按键模块V2.0(如图3所示),构建一套InnoSwitch3-Pro系列芯片的主调试器。InnoSwitch3-Pro系列芯片的主调试器实际上是以单片机为核心,LCD作为显示界面,按键作为输入的嵌入式系统,通过通信接口I2C控制InnoSwitch3-Pro电源开发板,实现对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的动态控制,及电源参数设置,保护阈值的调整,实时参数的显示。

Arduino UNO 第三版是一款开源硬件电路板,它以AVR单片机为核心,自带USB接口,I2C接口,SPI接口,模拟输入通道,数字量输入输出通道等接口,能够灵活的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有专门的开发软件环境Arduino Software,具有丰富函数库,支持C语言开发。

DFROBOT LCD按键模块V2.0是一款提供2行16字符液晶显示的Arduino扩展板,扩展了多个按键输入,可供用户作为LCD显示屏的菜单选择按键使用。Arduino开发软件时只需调用Arduino的LCD自带库,编程简单。

InnoSwitch3-Pro电源开发板RDK-641采用开关芯片INN3377C–H301,最大输出功率40W,开发板设计有单片机PIC16F18325,用于与外部接口的连接。在此,开发板RDK-641直接通过I2C接口与Arduino UNO连接,无需单片机PIC16F18325运行。开发板RDK-641,输入电源为85~265VAC,输出可实现3~5V/5A,或者8~20V,40W恒功率输出。图5所示为Arduino UNO 第三版,DFROBOT LCD按键模块V2.0与开发板RDK-641组合在意的完整调试器实物图。

Arduino UNO 第三版与开发板RDK-641之间只需连接三根线,就可实现I2C通信,图5中开发板RDK-641上面的两根线是交流输入电源线,下面的两根线是直流输出线。Arduino UNO 第三版与DFROBOT LCD按键模块V2.0直接通过接插件对插。Arduino UNO 第三版需要外接7~12V的适配器,通过USB接口可以与计算机连接。

在计算机上下载并安装软件Arduino 1.8.2,或者更新更高版本,即可对Arduino UNO 第三版进行软件开发,Arduino网站上可下载InnoSwitch3-Pro支持库,使开发更加简单。如图6所示为开发软件Arduino 1.8.2界面图。

通过这个InnoSwitch3-Pro的主调试器组合,开发新的电源不需要重新制作硬件,或者只需要更换少量元件,可以立即修改电源参数,验证设计方案,大大缩短开发周期,节省开发成本。

网友A(2021-04-19):
十分有用的分享,感谢楼主

网友B:
InnoSwitch3-Pro系列开关芯片,开发新的电源或只需要更换少量元件,可以修改电源参数,并验证,节省开发周期及费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