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仿真器和玩实测的,两者相差多大??

楼主(2021-04-18):
在仿真器环境里,一切都是理想的-----所谓的理想,意思是指一切参数都是由模型参数决定的,根据模型参数,我们把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8位。

而实测环境,和仿真器相比,就恶劣了,干扰和噪声先不说,测量仪器就不是理想的,例如示波器,输入阻抗MΩ//10pF就是个麻烦。

在仿真环境里测量运放的建立时间,看看有多简单,有多easy:

大家知道精确的实测,有多难吗?

楼主:
运放的建立时间测量,上升时间测量等,往往需要一个亚ns级的高级脉冲发生器,这个在仿真器里想设多少就设多少,但是实测就完蛋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高级仪器,

大师动手能力强,人家自己能做一个:

所以实测的第一步,没有仪器,玩不转。

而玩仿真器,只要你有一台电脑就行了,所有仪器都有了。

楼主:
即便有了高性能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泰克TDS6604B示波器价格不菲,一般人又买不起。

所以大家都玩仿真,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以理解。

说起来没人相信,我所在的学校欠了一屁股帐,连个万用表都没钱买,更别提什么实验室了。政府财政勉强只能给教师按时发工资(讲师3K,副高4K,注意是到手全额,没听说过有年终绩效什么的,无课时费)。给学生上课时,为了避免空口理论,只有软件仿真可用,让学生看看波形、调调参数。。。

网友A:
所以说做硬件的有几大难点:
1.改版就是花钱,不象软件,重新下载就ok,几乎无成本。我有一个朋友做高频功放的,独挡一面前烧掉了100w美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东西,这个不是谁都能玩的。
2.设备费钱,同板凳楼所说的一样。
3.容易被仿制,硬件看一下就会被仿得七七八八,省了大笔研发费用和时间。
4.被领导看不起,不是高科技。巴掌大个东西,有什么难的。这是领导的原话,我记了几十年。

所以做硬件的都不愿意做硬件了,都向软件靠。老板们都不愿意花钱投入研发,只愿意山寨!硬件工程师越来越“钱途没路“了!

网友B:
仿真与实测的结果有多大的差异?即仿真的“保真度”究竟有多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做硬件的有几大难点:
1.改版就是花钱,不象软件,重新下载就ok,几乎无成本。我有一个朋友做高频功放 ...

那个时候元器件也贵,拿电烙铁都战战兢兢的,没有把握一般不动手。

楼主:
除非是原理性极强的理论,否则想在电路核心期刊上发表**,只玩仿真,没有实物实测,几乎是不可能被发表的,

网友D:
仿真仿的是哪个真,是理想的还是实际的?!

网友D:
元件或电路,同批次的尚且有 个体差异,档次不同的就更不好说,布线,去耦与屏蔽 亦会影响实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