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问QFN32封装的 MM32L073NT 使用CAN模块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1-04-18):
尝试了N和S的CAN库例子,都不成功,TX引脚一直是高电平没有输出。
CAN的GPIO用了PA11和PA12,请问需要特殊处理吗?

网友A:
不能直接拿它们得库来用吧?

网友B:
没有用过它的CAN功能

网友C:
至今还没有用到CAN的功能。

网友D(2021-05-20):
看看参考例程吧 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