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不同瓦数的电阻允许电流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18):
看手册

不同瓦数可能也是不同材料和封装形式,这样的话峰值电流和连续电流的承受能力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受限的是最高温度。

网友C:
元器件的降额使用也是不可忽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好像的确在datasheet中没提到,二极管三极管都有

网友E:
本论坛与百度有深度合作关系,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问百度。

网友F:
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结构------其自身的散热能力也绝然不同

网友G:
理解错误了

网友G:
額定電力Rated power
額定電力係應在周圍溫度70℃可以連續負載的最大電力;但周圍溫度如超過70℃
時之額定電力則依圖一的電力遞減曲線實施。

网友G:
功率一定了,最终都要按照其实际使用的条件(连续、断续通断、脉冲冲击)及散热条件,满足实际功耗不超过功率曲线来应用才能长寿命。

也有特殊使用的,比如发烧友给电脑CPU加水冷装置超频。
我见过的进口数控机床的高速伺服电机加上低温水冷套,其工作负荷超出额定功率,效率和响应速度都提升15%以上十多年还使用正常。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挺麻烦的,但是实际中会遇到。或者反过来,0.1Ω需要通过1A的连续电流,该选多少瓦数?1.5A呢?2A呢?按功率算2A时是0.4W,选1W的电阻行吗?1A时是0.1W,选1/4W就行?
再一个问题是不知道电阻是啥型号,怎么查?

网友H:
4.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挺麻烦的,但是实际中会遇到。或者反过来,0.1Ω需要通过1A的连续电流,该选多少瓦数?1.5A呢 ...

1A时是0.1W,选1/4W就行?可以,不要再小了。要看环境,电阻安装位置。

网友I:
相同条件下,绕线的承受的电流应该会大点,然后是碳膜,最后是金属膜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好像的确在datasheet中没提到,二极管三极管都有

不是所有的都有,但是有些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都有,但是有些有

怎么查datasheet?型号是啥?有的知道型号例如RX21,有的不知道型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查datasheet?型号是啥?有的知道型号例如RX21,有的不知道型号。

在立创商城APP里面可以查到电阻各种分类,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大类,然后进入细分查找。

网友G:
这个电子平台的几乎每种元器件都有详细的datesheet,APP内只显示了基本内容,要想看更详细、具体的就可以下载厂家数据手册再看。

网友H:
0.1Ω ,2W ,你通 10A 看看,不水冷 准烧,不管甚么种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查datasheet?型号是啥?有的知道型号例如RX21,有的不知道型号。

以前国家有统一的命名标准的,通过型号很容易判断是什么类型的电阻、电容。。。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命名规则,不熟悉该厂家的命名就难查询。而且现在电子元器件越来越小,器件上的丝印或激光标识根本就不能够直接查到型号,得知道其厂家查询对应的datesheet的marking...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子平台的几乎每种元器件都有详细的datesheet,APP内只显示了基本内容,要想看更详细、具体的就可以下 ...

立创商城零件价格贵。对已有的零件不知道型号

网友G:
楼上的图片多为保护用的电阻器。 熔断电阻器有严格的安全标准的。CQC是经过熔断电阻器CQC认证的标志,
熔断电阻器CQC认证检测项目一般有:1、阻值;2、短时过负荷;3、可焊性;4、耐电压;5、耐焊接热;6、温度快速变化;7、耐久性;8、引出端强度;9、振动
;10、气候顺序;11、意外过载。

网友G:
https://www.koaglobal.com/product/category/lead_resistor#11
KOA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阻制造商之一。产品范围涵盖了低温共烧陶瓷(LTCC),电阻器,温度传感器,电感器,保险丝和压敏电阻。
网站上去看看,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可以作为选型的参考。

网友G:
https://www.koaglobal.com/product/library/fuse/fuse2

电流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和温度降额

这里的问题在于元件的电阻。元件使用金属。 金属的电阻温度系数为3,000~6,000×10-6/K,随着温度升高,电阻值也逐渐增大。也就是说,温度升高后只需更短的时间或更小的电流,即可达到熔断热量。因此,如果使用温度范围高,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减轻特性曲线对额定电流进行限制。
另外,根据脉冲、浪涌、冲击电流等电流波形的能量选择最适用的电流保险丝时,经常会使用焦耳热积分值(I2t)。

电路稳态电流≤额定电流值×稳态降额系数×温度降额系数
使用时如果超过额定电压会出现什么情况
额定电压是指在保险丝熔断后,即使施加在电极间也不通电的电压。使用中如果超过额定电压,会有熔断时的电弧放电造成再次通电、保险丝元件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需在额定电压以下使用。

网友A:
vishay网站查吧
按照材料
按照应用
按照功率等级

网友A:
电阻选型是电路设计的一部分,

用多大阻值,选多高精度的,什么材质的,多高功率等级的,等等

这个一下子哪里知道具体型号,都得靠设计,经验的积累可以加速设计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图片多为保护用的电阻器。 熔断电阻器有严格的安全标准的。CQC是经过熔断电阻器CQC认证的标志,
熔断 ...

10W10Ω是水泥电阻,型号不知道。
5W0.47Ω是无感水泥电阻。
灰色是碳膜?
蓝色是金属膜。
电流就按功率算就行?好像有个限制的,就像最高电压有限制那样,不能仅按功率算。

楼主:
看到保险丝线绕电阻和碳膜电阻都是灰色的,又添一个麻烦,连类型都分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