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替代stm32f103vet6

楼主(2021-04-18):
如题,雅特力是不是完美兼容

网友A:
可以用at32f403avet7完美兼容。

网友B:
雅特力是大重庆得一家专注MCU的公司,之前体验过开发板,各方面都还不错。

楼主:
是不是不改程序的完美兼容呢?

网友A:
可以这么说,雅特力网站 产品信息  f403a里有一份移植指南,可以参考。

网友C:
F403完美替换。

网友D:
可以完美代替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E:
不用改程序???一个M4的核,一个是M3的核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用改程序???一个M4的核,一个是M3的核呀

M4内核指令向下兼容M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4内核指令向下兼容M3

我测试了下,M3的程序用jlink下载到M4上,提示错误。

注意是什么都不要修改,原来选择的ST什么型号维持不变。另外,请问你电脑用的什么软件,Keil还是Jflash?

网友F:
能pin to pin兼容就不错了,你还想要完美兼容,这是不可能的,pin to pin兼容了,修改代码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