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各通道不同频率

楼主(2021-04-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因为刚转新唐,有些功能不熟悉,看到PWM工作在独立模式时,各通道输出的频率竟然可以不同,如下图。在印象里,使用其它单片机时,好像各通道的频率都是相同的,只是占空比可以单独设置,不知道新唐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占空比各通道可以独立设置

网友B:
PWM是可以独立的

网友C:
频率的话不就是这样的吗理论上pwm频率较时钟频率大得多的话

网友D:
PWM通道都是可以独立设置的,不然就失去应用价值了。

网友E:
PWM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设置占空比的,如果不行的话,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设置占空比的,如果不行的话,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占空比都要能独立设置是没错,关键是频率,一般来说每个通道都是使用同一个基频,频率是一样的,可是在上图中,CH0和CH2的频率是不一样的,这么厉害?也就是每个通道不但可以占空比不同,还可以连频率也不同?
或者说频率只能设为基频的倍数,比如所有通道的基频是1KHz,那么CH2可以设为2KHz,但不能设为1.3KHz这样?

网友F:
转新塘?楼主还能拿到货,有点6,我们咋是从新塘转其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新塘?楼主还能拿到货,有点6,我们咋是从新塘转其他呢

用的是M4系列,目前还能正常拿到货

网友G:
这是不同步,我看相同的频率。

楼主:
您看上图CH0和CH2的频率,CH2明显比CH0慢了一半频率

网友H:
有这个功能还不好吗?

有些厂家的单片机,很想实现这个功能。。。

这个是新唐的很独特的一个功能。

网友H:
另外,NUVOTON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PWM产生中断,可以在每个中断内进行计数,然后就可以进行PWM个数进行控制了!

这是很棒的一个功能!

远比那个厂家的多个级联控制个数,要好很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NUVOTON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PWM产生中断,可以在每个中断内进行计数,然后就可以进行PWM个数进行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NUVOTON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PWM产生中断,可以在每个中断内进行计数,然后就可以进行PWM个数进行 ...

请问如果同时开4路PWM,每路都用中断计数,频率最快能达到多少KHz?
我用定时器中断试过,4路IO每路最快在125KHz,再快单片就响应不过来,输出波形不对了~

网友I:
不是很了解这个

网友J:
不能每个通道不一样的吧

网友K:
占空比可以每个通道不一样

网友L:
没有用过多通道的呢

网友M:
可以实际运行看看

网友N:
这个很正常。
有很多芯片可以独立设置周期,也有很多芯片只能共用周期。
共用周期制造成本低些,但应用限制多些。

网友O:
引用 楼主:
占空比都要能独立设置是没错,关键是频率,一般来说每个通道都是使用同一个基频,频率是一样的,可是在上 ...

EPWM才可以每个通道不同频率。BPWM不行,TIMER作PWM也不行。
因为EPWM每个通道有单独的计时器,其他多通道共用一个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