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脉冲制作,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21-04-18):
一个脉冲分为两段,高电平,低电平,频率从100HZ到10k,占空比可调,因为需要准确到us,我将CPU的频率倍频到4倍88473600 Mhz,单周期0.0113us,但是16位定时器最大时长740us,而需求是2000us-20000us,需要步进设定1us,cpu是c8051f 可以调节ckcon(分频),高低电平长度不同,为了计时精准,两个阶段采用不同分频,问题就在这里,如何自动切换分频,谢谢

        if(xl==0)                             //High level pulse width

   {     TH0   = m/256;
         TL0   = m%256;
         pot=1;
         xl=1;
    }
         if(xl==1)                     //Low level pulse width
         {

           TH0   = m2/256;
       TL0   = m2%256;
       pot=0;
           xl=0;

网友A:
16位定时器最大时长740us,但是可以在定时中断里加一个变量,实现软件分频,或将多个定时中断周期组合,实现更长的时长。
若改变分频,怕是会引起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定时器最大时长740us,但是可以在定时中断里加一个变量,实现软件分频,或将多个定时中断周期组合,实现 ...

按照楼上的办法写的,把最大延时写成标准中断,多的,再去中断
        if(xl==0)                             //High level pulse width

   {
          if(tt0>741)

         { TH0 = 49/256;
       TL0 = 49%256;

                   js=js+1;

            if(js==ht)

                {
                  TH0 = m/256;
          TL0 = m%256;
                     pot=1;
          xl=1;
                   }
                xl=0;

           }

           else{ TH0 = m/256;
             TL0 = m%256;
                        pot=1;
             xl=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楼上的办法写的,把最大延时写成标准中断,多的,再去中断
        if(xl==0)                             //High level pulse wi ...

好的,各种条件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