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压摆率解释的解释----天然优势的发挥

楼主(2021-04-18):
我们学过IC设计的,看到网上有不少研究运放参数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作为对比,读者可先读下文,如果你要能看懂图中最小面那段文字,而你事先没学过IC,那就简直就是神仙!!!

楼主: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懂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的意思是说:把电路分成两大块,其中输入级和放大级A,都是与频率无关的!相当于把唯一与频率有关的元件Cc拿到放大器外面专门研究了。

其中输入级负责把差分输入转化为单端电流输出,即Iout=gm (Vp-Vn),次级把电流转化为输出电压Vo

楼主:
普通读者要是能看懂图片中所说的Cbody是什么东西,那比杨二郎的三只眼还厉害:

文中所谓的Cbody,是指运放输入级差分对处,等效于和电流源并联的寄生电容C:

楼主:
考虑到寄生电容C以后,带来两个问题:

1,如果是阶跃电压的上升沿,而运放输入差分对是npn管或NMOS,那么输出电压多了个小台阶:

如上图所示,台阶大小取决于输入阶跃电压的幅度和两个电容之比。

而如果运放输入差分对是pnp管,那么这个台阶则出现在下降沿。

2,对于阶跃电压的下降沿,压摆率同时受限于两个电容:

总体来说,考虑到寄生电容C的影响,它只对上升沿和下降沿中的某一个起限制作用,具体是哪一个沿,取决于差分对输入级是N管还是P管。

平时应用运放时总是选压摆率高的型号,从未考虑过这个输入极N或P管的影响。楼主图文并茂,很容易理解,受教了,谢谢谢谢!

楼主:
顶楼**的作者,是传说中的【技术顾问】,给工程师讲点东西,至少就是几千元。
同样的东西,我讲的比他深,但是只能值1毛钱。

原因就是:工程师一旦碰到问题解决不了,急的满头大汗,此时花钱请人解决也心甘情愿。
不碰到问题一般是不愿意学习的,1毛钱也嫌贵了

上面给出了结果,下面结合具体电路看看上文中的结论,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当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接受大信号阶跃电压的作用,我们把运放内部电路拆解成两部分:

因为是电压跟随器,所以图中右边运放(它模拟的是放大级)的输出,连接到差分对的反相输入端(左边那个管子基极)

此时因为激励是负的阶跃电压,所以差分对右边的管子就截止了,所以我把它从图中抹去:

注意此时电流的大小和流向:

对于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此时要注意寄生电容C的另一端是接真正的地的,而电流源的下端是接负电源VEE的,所以C中的电流IC的流向如下图:

由于电容C中的电流影响,导致电流镜中的电流相比于电流源Io,要减小到Io - Ic

所以寄生电容C的存在,导致米勒电容中通过的电流减小,所以压摆率也会相应减小。

网友:
图文并茂好贴

楼主:
运放的建立时间,数学表达式为??

如下图所示,运放的建立时间,等于压摆率周期,加上运放工作于线性区的建立时间。

先计算压摆率周期所用的时间Ts

如上图所示,在Ts期间内,近似就是线性的关系,这个线段的斜率知道了,对应于时间Ts处的电压知道了,根据直角三角形几何,那么Ts也就确定了》

后面一段时间,纯粹是线性时不变电路的推导,因为运放工作于线性区。但是计算量却非常大。
总而言之,这个时间也是能算出来的,只不过表达式很复杂。

网友A:
有能看懂他说的吗

楼主:
对于建立时间的测量标准,最常用的是0.1%和0.01%两种标准,此时可能会发生一件有点意外的可能:

假设有两个运放芯片A和B,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如果使用0.1%的标准,假设A的建立时间快于B。但是条件不变,只是改变标准为0.01%,那么有可能A的建立时间会慢于B。
仔细观察下图,想想这有没有可能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能看懂他说的吗

看懂一点点,真正看懂要去翻书了,涉及到公式推导,正好这几天在查压摆率定义

楼主:
另一个测量相关的实际问题,是如果使用0.01%标准,而且假设阶跃电压幅度是10V,那么此时的【纹波】幅度大约是1mV量级的,普通示波器勉强能观察到,但是人的肉眼不一定能看准。
尤其是低压,例如5V的阶跃电压,测试肉眼已经很难看清这个纹波了。

如下图所示,如何判断输出电压已经进入允许误差范围??

怎么办呢???

解决方法是:把这个误差信号给单独过滤出来,送到示波器观察:

现在绝大多数半导体产商的给的测试方法,都是在这个基本方法上的改进,例如加一些二极管防止过驱动等。

网友C:
我经常用SAR的ADC,所以对放大器的SR和稳定时间比较关注.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