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不同的IDE需要不同的启动文件?

楼主(2021-04-18):
如题,keil和TrueStudio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好像不同,

网友A:
这个其实取决于编译器,Keil用的ARM自己的编译器,TrueStudio应该用的是GNU编译器,语法上有区别;还有编译器自带的库函数也不一样,比如你在Keil里有__main()函数,可以帮你完成变量的初始化工作,但是GNU里就没有这个函数,需要显式的代码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