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β 的疑惑

楼主(2021-04-18):
(无正文)

楼主:
三极管的 Ic 之源,是 Vcc ,
不过,决定 Ic 大小的却非 Vcc ,而是 偏置或讯号,
β ,甚么来着,不就是 Ic/Ib 吗,Ic 在哪,是电路,而非 管芯 啊。

楼主:
频率高到某程度,β 开始下降,解释是 集电结电容 搞的鬼,
电压並联负反馈,偏置电阻 Rb 兼当反馈电阻,讯号输入,Rb 会分流,
但是,讯号如为恒压源,Ib 是不受分流影响的,但 Ic 依然会随频率增加而减小,我想,这是 集电结电容 的 挤佔 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高到某程度,β 开始下降,解释是 集电结电容 搞的鬼,
电压並联负反馈,偏置电阻 Rb 兼当反馈电阻, ...

在物理层面的pn结的场效应,在电路原理层面被解释成电容,可以预期电路原理层面的电容趋向于0,那么在物理层面的pn结场效应也没有了,所以在老外的集成电路书籍,喜欢将三极管用压控电流源做模型。

楼主(点评):
PN结,有 场效应 我知道,但这「可以预期电路原理层面的电容趋向于零」是啥意思,是 制作工艺抑或驱动方式 使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物理层面的pn结的场效应,在电路原理层面被解释成电容,可以预期电路原理层面的电容趋向于0,那么在物 ...

结电容,会随电压而变化,不是线性的,但会随频率而变?!

网友B:
寄生参数比如电容

网友C:
β 咋又掺入了个频率来了呢?

楼主:
BJT 不是有 fβ与fT 吗,
我所怀疑的是,减小的不是真正的 β ,而是电路中的 Ic 份额,
意思就是,这 β 是「视在β」而非实体β ,当视在β开始下降时,实体β还未受限,
举个例子,β=99 ,Ib=0.1A ,那么,Ic=9.9A ,当 β 降至49 ,少掉的 5A 哪去了,就是被 Ccb(集电结电容)挤佔,这 5A 谁扛了,就是讯号源!

楼主(点评):
这 β 未把那 5A 包括进去。

楼主:
问题是,β 也好,hfe 也罢,咱们测量的都是 端子电流 而非 芯片内电流,
那么,根据楼上例子,这「Ib」就不是 0.1A ,而是 5.1A ,β 就不是 49 ,而是小于 1 ,此管这时已到 fT 了,实际情况又如何,难道真的如此,还是我理解错了 ?!

楼主:
换言之,fT 其实是 Ic 被 Ccb 加载佔掉一半时的频率,
这例子还得假设,基区横向电阻(rbb)为0,半导体材料的电子迁移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