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有没有认识这个芯片?丝印型号S3GB

楼主(2021-04-18):
有没有认识这个芯片?丝印型号S3GB

网友A:
没有找到对应型号呀,感觉像是厂家定制的IC,不知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B:
看PCB像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那边那个座子的B+应该是接电池正端吧,纯属瞎猜,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楼上正解 BAT端子 又连接B+引脚 八成是电池充放电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CB像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那边那个座子的B+应该是接电池正端吧,纯属瞎猜,不知道 ...

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确实是充电管理芯片,只是想知道具体型号,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确实是充电管理芯片,只是想知道具体型号,谢谢你 ...

这种型号一般都是把原型号擦掉了,重新光刻的,这个封装和脚位看着像是无锡松朗微的芯片,型号是:SLM6400.你上立创看看这个型号的资料能不能对上,我大概看了看好像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