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支持AT32F421/415/413/403/403A/407的FreeRTOS工程

楼主(2021-04-18):
支持AT32F421/415/413/403/403A/407的FreeRTOS工程

此demo支持AT32以下型号MCU:

AT32F421

AT32F415

AT32F413

AT32F403

AT32F403A

AT32F407

打开工程,如下图所示可选择芯片信号:

使用前请查看readme:

  ******************************************************************************
  * File   : AT32_FreeRTOS_Demo/readme.txt
  * Version: V1.3.0
  * Date   : 2021-03-18
  * Brief  : readme
  ******************************************************************************
  */

@par Example Description

This project describes how to use FreeRTOS on AT32F4xx and support AT32F403/AT32F403A/AT32F407/AT32F413/AT32F415/AT32F421,just select different target to
support different device.

@par Hardware environment

AT32F403xx   --> AT_START_F403_V1_2
AT32F403Axx  --> AT_START_F403A_V1_0
AT32F407xx   --> AT_START_F407_V1_0
AT32F413xx   --> AT_START_F413_V1_0
AT32F415xx   --> AT_START_F415_V1_0
AT32F421xx   --> AT_START_F421_V1_0

@par How to use it ?
Compiling and download code to AT START Board,push the Reset button will see LED2 and LED3 blinking.

工程代码如附件,下载即可使用。

最近根据雅特力官网的手册移植freertos,用的是AT32F421,碰到个问题,因为芯片不支持FPU,但是手册要求移植RVDS\ARM_CM4F目录下的port文件,就导致编译报错,这个port文件必须使用FPU。我看了你的这个工程,选了F421后,port这个文件,你是不是用了RVDS\ARM_CM3目录下那个?

网友A:
强啊,给您点个赞

网友B(2023-07-10):
这个好,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C:
最近根据雅特力官网的手册移植freertos,用的是AT32F421,碰到个问题,因为芯片不支持FPU,但是手册要求移植RVDS\ARM_CM4F目录下的port文件,就导致编译报错,这个port文件必须使用FPU。我看了你的这个工程,选了F421后,port这个文件,你是不是用了RVDS\ARM_CM3目录下那个?

网友D(2024-02-08):
感谢!不赞说不过去呀!

网友E(2024-04-20):
引用 网友C:
最近根据雅特力官网的手册移植freertos,用的是AT32F421,碰到个问题,因为芯片不支持FPU,但是手册要求移 ...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F(2024-09-25):
多谢!!!!下来试试!!!!